触摸屏常见故障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8-25):
1.触摸屏不准

声波触摸屏:这种故障可能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 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还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刚将无法完全修复。

如果是电容触摸屏在下列情况下可运行屏幕校准程序:

1)第一次完成驱动软件的安装。

2)每次改变显示器分辨率真或显示模式后。

3)每次改变了显示的显示区域后。

4)每次调整了控制器的频率后。

5)每次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

校准后的数据被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所以每次启动后无需再校准屏幕。

网友:
2.触摸屏无响应

一台触摸屏不能工作,触摸任何部分都无响应。

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还要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有污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是绿色,并且闪烁。

1)如果确认不是以上情况,请删除触摸屏驱动并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或更新更高版本驱动。

2)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例如某些网卡安装 后默认的IRQ为3,与COM2的IRQ冲突,此时应将网上的IRQ改用空闲未用的IRQ。也可能 是计算机机主板与触摸屏控制盒不兼容,请更换主机或主板。

3)如果触摸屏在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发现有些区域不能触摸,则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可用替换法,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网友:
3.触摸屏响应时间很长

一台触摸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反应。

这可能是触摸屏上粘有移动的水滴,只需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即可。还有可能是主机档次太低,如时钟频率过低,如属于这种情况,最好能更换主机。

网友:
4.触摸屏局部无响应

一台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时,局部地方无响应。

这有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擦拭干净。也可能是触摸屏反射条纹局部被硬物刮掉,将无法修复。

网友:
5.触摸屏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

一台触摸屏,经试验其本身一切正常,但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这有可能是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也有可能是触摸屏驱动程序版本过低,需要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
6.触摸屏点击精度下降

一台触摸屏其点击精度下降,光标很难定位。

1)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

2)如果是新购进的触摸屏,请将驱动删掉,然后将主机断电5秒钟开机重新装驱动。

3)表面有水滴或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