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内部绝缘故障

楼主(2013-08-25):
变压器在运行中发生的重大故障,根据统计结果表明,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绝缘缺陷、热或变压器出口处短路电动力等原因所引起的.变压器内部绝缘故障类型大体上可分为:绝缘中的故障和线圈中的故障两类.下面对这两类故障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 绝缘中的故障

  在变压器绝缘结构中,通常是把不同的介电系数的绝缘相串联,如线圈间采用油——隔板绝缘结构,由于变压器油与绝缘纸板的介电系数不同,当对其施加电压时,则其中的场强按介电系数成反比分配,因此,线圈间除应以等电场强度原则分配和调整油隙之外,并应合理地确定隔板的厚度,从而使场强控制在许用值之内.否则,可因局部放电而导致绝缘损坏.

    对某些变压器,特别是中小型变压器由于呼吸作用使水分和潮气进入变压器油中.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油的耐电强度,从而可能引起线圈对油箱或铁芯构件的击穿.

    变压器长时间过载可引起变压器油的老化,油温过高会加速油泥、水分及酸的生成.

    导线的圆角小或绝缘结构中有“油楔”时,则该部位的电场强度高.由此可能产生局部放电.

    绝缘纸板卷制的绝缘筒、绝缘成型件等绝缘件,在制造过程中,有时因其表面存有污秽,导致沿面放电,从而使绝缘材料失效.绝缘件吸附气体常可导致气体电离,介质产生过热,甚至引起绝缘击穿.

    一次线圈与二次线圈间放置静电屏时,由于焊接和绝缘不当而引起事故,如静电屏边缘处的电场集中,因而使绝缘局部负担过重.所以,虽然从高压线圈到地屏只有一点击穿也常会导致该铁芯柱上的线圈损坏.

    由于制造工艺上的粗心大意,在线圈表面及器身上可能遗留下金属屑末及污秽物等,这对沿面放电将产生很大影响.

    当变压器相间绝缘距离没有足够的裕度,则可能产生相间短路.此种短路故障有可能由于相间加入绝缘隔板而改变了变压器内部的电场分布,从而引起油隙及隔板的场强过高.

    如果采用木制的线圈引线支架及导线夹未经充分干燥及浸油,则水分的存在将产生桥络而导致分接引线的击穿.

    随变压器运行时间的增长,油箱内的油面可能下降.若不能保证油面处于规定位置,则变压器可能因冷却油的循环受到限制而产生过热.对于管式油箱变压器,当油面降至冷却油管上管口之下时,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变压器油中悬浮的导电粒子,由于它们在具有电位差的裸导体之间形成小桥而引起暂时的击穿,如油中终端引线之间及终端引线对油箱或铁芯结构的闪络等.

    应该指出,变压器绝缘中的局部放电多生于高压引线处,几乎不发生于匝间或饼间,但局部放电量的大小与变压器绝缘寿命间可以认为无明确对应关系,而且局部放电的分散性也较大,测量准确度不高,这样追求更高的准确度也无实际意义.

    在变压器绝缘结构上、工艺上采取措施,降低局部放电量,对于改善绝缘寿命是有意义的.

  二.线圈中的故障

    变压器线圈是变压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形象地称为变压器的心脏,也是变压器运行中发生故障较多的部分.变压器的故障主要是绝缘强度、机械强度和热的原因造成的.根据统计结果表明,线圈匝间短路事故占变压器事故率的70%~80%.因此,分析线圈中的故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变压器线圈在绕制、加压干燥、套装等工艺过程中,由于导线质量、换位、弯折引出线,焊头等处理不当,常会造成线圈短路故障.

    当线圈绕制导线的圆角半径较小,则在变压器负荷运行时产生振动.或当变压器因短路以及变压器投入网络而遭受重复的电磁力冲击时,导线的陡棱可能逐渐切断绝缘而导致相邻线匝短路,此种现象多发生于变压器的高压线圈中.

     如果线圈绝缘中渗入水分,那么迟早要发生匝间短路,尤其是线圈浸渍处理不当,由此而产生的击穿将会重新发生并更加危险.

    在变压器干燥处理过程中,由于过分缩短了处理时间,如变压器线圈的绝缘电阻仍较低时,施加正常电压或试验电压后,则由于水蒸汽的存在,匝尖绝缘可能被击穿.

    如果变压器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迅速的负载波动,则线圈导线的膨胀和收缩将使匝间绝缘上所承受的机械作用力交替地增大和减小.大多数绝缘的机械强度均随机械压力的增加而降低,所以当变压器遭受电或磁的冲击时,其线圈极易发生损伤.

    对于独立线圈,尤其是高压连续式线圈,它们的幅向尺寸与轴向尺寸的比值过大,因此,在线圈的内侧将产生过热点,使导线绝缘脆化,引起匝间短路.若幅向油道尺寸过小,则这种危险性就更大.

    对于纠结式线圈,由于匝间、段间单位差较大,纠结线需要进行焊接,故焊点较多,这些均可能造成绝缘弱点和过热的原因.

    在低压线圈采用螺旋式多根并联导线中,并联导线常采用矩形且窄边垂直于漏磁通,而宽边与漏磁通平行,若其比值不合理,则导线中将流经较大的涡流;对多根并联线匝,虽然同匝各股导线相邻处电位相同,若忽视股间绝缘,由于内外层每根导线电压不同,若股间绝缘破坏将引起循环电流,这样在线圈中可产生过热点.在线圈绕制过程中,进行导线换位,从而使每根导线在漏磁场中处于相同的位置,否则,由于每根并联导线承担的负载不均,因而某些导线产生过热,加速绝缘老化,造成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

    如果变压器线圈接头焊接质量不佳,则当变压器在负载时,可能由此使线圈产生过热,导致变压器油的局部炭化.接头处产生的热量可传导到线圈的一段导线上,并可使导线绝缘局部炭化,最终导致匝间短路.这样的接头迟早要断开而造成线圈断路.

    当变压器发生外部短路时,由于电磁不平衡,可能引起线圈导线严重错位.因为一次及二次线圈为同心式,所以它们的安匝可能不平衡,因此除产生幅向力外,还产生作用于线圈上的轴向力.特别是对于低阻抗的变压器,该轴向力常引起端部线段变形,当线圈具有分接头时,要想在每一分接下维持安匝平衡是有困难的,因此有时安匝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匝间短路、线圈对地短路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1. 当雷电波侵入变压器时,线圈端部线段的梯度电压增大.由于在变压器与线路之间的过渡点处冲击阻抗有变化,因此产生电压和电流波的反射,结果在变压器线圈中引起高电压,使靠近线路端的若干线段受害最重.由于在线圈的其它部分可能继续产生高电压,所以亦可能发生击穿.

2. 由冲击波引起的过电压可能在以下各点增强:如开口分接处;线圈中冲击阻抗产生变化的任意点,例如加强绝缘导线的末端;串联线圈的联线及中性点.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匝间短路,对以上区域应加强绝缘.

3. 当把变压器的二次线圈开路,一次线圈切除,变压器的励磁电流,随着是铁芯中磁通趋于迅速消失.但有时确实衰减很快,其衰减速率与周期变化率相比要大得多,结果有时在变压器中产生高压升高.

  已经证明,迅速冷却遮断电弧会增强这种效应,尤其是在最后的半周更是如此.
     严重的过载可在变压器中引起高温,造成线圈绝缘变脆,同时可能产生导线绝缘脱落因而导致匝间短路.变压器油中产生的油泥将沉积在箱底、线圈及铁芯构件上.沉积物对变压器线圈及铁芯产生覆盖作用,影响散热,而且使过热越来越严重.

   由以上分析可知,变压器发生的故障大部分是与制造质量有关,当然有的也和运行维护相联系,其中主要是匝间短路和过热以及短路电动力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在变压器运行中应加强维护工作,如对变压器油的定期分析、限制变压器的过热等,从而延缓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变压器知识。

变压器应用很广泛。

隔离变压器对设备和人员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