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器数据保持问题

楼主(2013-08-26):
最近用226cn做了一个程序,使用到hc0和hc4两个高速计数器,并按照西门子提供的例程将它们做成可断电记忆的,

在运行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断电后再上电,断电前数值是记忆了,但是运行起来,高速计数器却不计数,在触摸屏上显示值不变化,需清零计数器才能正常计数

我连机监控,发现程序中有一个与高速计数器有关的运算指令框变成了红色

当我清零后,就恢复成蓝色,两个高速计数器,断电后再上电,有时候是某一个不能计数,有时候是两个都不能计数

请教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谢谢指教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在系统快里面的断电保持里,前两个范围0和范围1的缺省设置是

范围0  VB  0  10240

范围1  VB  0   0

是什么意思

如果按照范围0缺省设置,我想保持VD100-VD110,我是不是就不需要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