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加减泵问题

楼主(2013-08-26):
楼主现在要编一个恒压供水的程序,现在在加减泵这个过程中有点小疑问。

现假设如下

目前只有1#泵变频运行,假设现在要加泵,那么要把1#变频切换到工频,同时把另一台泵变频启动。现在的疑问就是把1#变频停掉的同时直接起1#工频,还是1#变频停掉后延时一段时间起1#工频?

我看网上资料说  要是不延时的话,电机的感应电动势会损坏电气元件;可是要是延时的话,那么延时期间的供水压力岂不是更达不到要求?

网友A:
1#泵照常运行,启动2#工频泵。2#运行后,1#自动调频,仍保持恒压。

网友B:
变频/工频没有用2个接触器切换的话:必须是是1#变频停掉后延时一段时间起1#工频。。。

如果要:1#变频停掉的同时直接起1#工频。。。。。。。也可以,就必须把变频/工频两个接触器互锁了。。。。。。。

网友C:
你变频切工频,实际上还是要通过逻辑控制接触器的吸合断开,所以直接切,不需要延时就行了。

网友D:
支持3楼观点!

只是为什吗么不直接工频启动2号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支持3楼观点!只是为什吗么不直接工频启动2号泵?

 一般的控制逻辑是将变频的切成工频,然后将2号泵变频启动。如果工频启动2号泵,有较大冲击电流,切水压不易控制。

网友E:
变频工频的接触器需要互锁,是同时动作的,变频启动的泵变为工频运行,另一台泵以变频最低运行频率进行启动

网友F:
学习中  全是高手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习中  全是高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