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PLC的I/O调试板

楼主(2013-08-26):
如何做一个PLC的调试板啊,就像学校实验室的实验板一样,可以在线都接好之后在调试板上调试。

网友A:
就是简单IO输入输出吧,还有显示?

网友B:
24V电源、开关、发光管。

网友C:
     那就直接去网上买一块吧,或是用其所长一些开关及输出的显示灯接成一个插件口, 连接  PLC 的确I/O 模块 就可以使用

网友D:
一般厂家都有输入输出模拟开关模块提供,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也是很容易的,市场上可以买到面包板(音),买一块自己焊接几个按键就可以用,看看我自己做的:

网友E:
随便弄,俺都不用这个,直接用线子接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厂家都有输入输出模拟开关模块提供,自己做一个简     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