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为什么会出现冒烟现象

楼主(2013-08-26):
 最近有客户反映说齿轮减速电机有冒烟现象,脑子第一时间反映都会认为是温度高,导致电机过热现象产生冒烟的问题发生,是的,这也是问题原因之一,但是电机发生冒烟的原因不止一个,齿轮减速机出现冒烟现象起码可以找出8种原因,现在台湾机电-松文机电厂为大家做以下分析:

1.齿轮减速电机电压过高或接线错误

如果发现减速电机电压过高是会产生冒烟现象的发生,这时候要适当降低电压,再检查接线是否出问题,如果发现要马上更正线路。

2.电机超负荷运转

齿轮减速电机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减速机过热的现象,甚至可能将齿轮减速电机烧坏。这种现象一般是最为普遍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齿轮减速电机超负荷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应该检查减速电要的额定功率和这际负荷,并且调速到合迁的档位,二是润滑油的缺失,这种情况只需按时加注润滑油即可。

3.电机正反转频繁或起动次数过多

适当的减少减速电机正反转运行或频繁起动次数,或改用其他类型的电机减少电机的损坏。

4.单相电机启动后离心开关断不开。

可测量总电流或副绕组回路电流.断定是离心开关故障,应检修或更换离心开关。

5.电机通风不良或暴晒

首先要检查电机风扇是否损坏或未固定松紧,要留意是否有影响通风的物体,要及时移开避免温度升高。

6.鼠笼转子断条

确定是断条后,应更换电机转子,防止出现其他问题,如果已经冒烟了,应该还要检查其他零部件是否有其他问题。

7.电机电压过低拖动的机器被卡住或润滑不良

这个问题电压过低或者电源线太细,都可能出现的问题,更换电源线能增大电压,如果发生过载现象应降低负载,也可以用一些降温设备降低温度减少发热量。

8.电机定子绕组有小范围短路或定子绕组有局部接地。

开电机时可以先闻一闻或者观察有否烧焦的线圈或部位,也可手摸绕组,比较一下温度,找出短路之处,并进行分开处理:用测试灯或兆欧表查出接地处,并垫好绝缘,然后刷绝缘漆烘干。

9.电机定、转子相擦。

若轴承松动,须更换新轴承;锉去定、转子相擦部分,校正转轴中心线等

楼主:
自已给自己顶一下,呵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