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数据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6):
从三菱PLC发送一条写频率的数据给变频器 但是在监视模式下看到数据寄存器的值在不停的变换,这是什么原因?

欢迎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

网友A:
1.不是发了一条,而是不停的发了。

2.监视错了寄存器。

3.这个寄存器多重输入了。

网友B:
变频器的给定频率是不是选择多通道了?比如面板或电位器混合输入了

网友C:
用串口助手监控一下究竟发了哪些内容就可以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