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屏怎么访问OPC服务器

楼主(2013-08-26):
请问:工业触摸屏怎么访问OPC服务器。最近有遇到这块,但不是很清楚通讯过程。

网友A:
很么系列的屏?。。。。。。。

网友B:
触摸屏访问PC上的OPC服务器或者组态软件可以走Modbus RTU或者Modbus TCP协议,访问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公司的OPCBridge软件。这个软件已经把OPC服务器转成Modbus服务器了。

一般的触摸屏,不管哪个品牌都支持Modbus协议的。没有网口就走Modbus RTU,有网口则走Modbus TCP协议比较快。

网友A:
什么系列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列的触摸屏?。。。。。。。。。。。。。。。

还没选定哪个品牌的

网友C:
工业触摸屏一般不能访问OPC服务器

除非你是用的带触摸的工控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访问PC上的OPC服务器或者组态软件可以走Mod...

5楼的坛友说要带触摸的工控一体机才能跟OPC服务器连接,这个我想请教一下opcfan坛友,您这个对触摸屏有什么要求?只能指定的触摸屏还是任意触摸屏都可以呢?

网友C:
你那OPC服务器放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OPC服务器放在哪里的

PC里面

网友C:
用我们的组态软件访问OPC服务器,然后将数据通过MODBUS-TCP转发到触摸屏上,很简单的。

组态软件和OPC服务器都放在PC机上。

网友C:
加我 QQ l 5 5 9 0 3 4 8 2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