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九十四期-微量CO、CO2微量气体分析仪的使用与维护(已结贴)

楼主(2013-08-26):
微量CO、CO2微量气体分析仪的正确使用与维护,对于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仪器的使用寿命都有影响,请分享您的使用与维护经验(分享使用维护经验时请给出您使用仪器的型号和用途),谢谢!

本擂台为2013年第十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50积分。

网友A:
红外线CO/CO2气体分析仪在火灾探测系统中的运用

火灾是一种严重的灾害,它给人类和社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近来,

火灾事故频繁发生。从家庭失火到森林大火,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严

重地危害着人类社会发展,破坏生态平衡,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据统计,

八五期间,全国共发生各类火灾20万起,死亡11643人,伤21245人,直接损

失达46.71亿元。

1、红外线CO/CO2气体分析仪应用于火灾探测中的设计思路

   在火灾探测中广泛使用的探测器——根据火灾燃烧时的物理状态,有感烟探

测器(离子、光电),感温探测器,火焰探测器等等。由于火灾现场环境中的气

流、灰尘、湿气、电磁场、电瞬变、静电以及人为干扰的影响和不规律性,使这

些探测器在探测火灾时无法准确地感应各种物质在燃烧过程中所特有的声波、光

谱、辐射、气味等等的变化,加上有某些探测盲区,因此产生误报、漏报是难免的。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迫切要求对火灾进行超早期探测报警。由于所有的火灾中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CO2和CO气体,而且它们的产生要比烟雾和气溶胶来的早,也就是说,探测燃烧过程中产生的CO2和CO,可以更可靠地更早地发现火灾。

2、GXH-3010/3011红外线CO/CO2分析仪系统

                    CO/CO2分析仪系统

 光学系统                      电子系统                     数据处理

a、CO光学部件           a、检测器                   a、A/D转换

b、CO2光学部件          b、前置放大器               b、数字显示

                         C、信号处理及线性

转换                     c、红外分析

                         d 、输出电路                   软件

                         e 、抽气泵                  d、打印机

                              f 、电源系统

     3、红外线CO/CO2分析仪火灾探测技术的优势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具有更高的准确率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在环境监测中是用户普遍使用的一种仪器,也是国家标准GB/T 18204.23-2000及GB/T18204.24-2000中要求使用的方法之一,目前国际上环境监测中通用红外线仪器法。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的分析精度大大优于物理探测器,而且仪器可以长期在线连续监测。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带有抽气泵,可以变被动等待工作方式为主动吸气探测方式,从而提高探测灵敏度。并根据测定的浓度,在火灾形成的超早期阶段即识别出潜在的火情,实现阶段性报警。有利于及时采取措施,防火灾于未然,把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利用现有的红外线气体分析技术,还可以实现多参数、多功能的测量和监测。仪器根据参数、功能可以制作成不同的结构方式。运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可与分析系统连接,进一步实现火灾疫情早期、快速、准确地传递和处理。

4、结束语

火灾是一种失去人为控制的燃烧过程。火灾的探测和预报是一门预测科学,

已有实验表明利用气体和气体成分进行火灾早期阶段生成物或构成火灾要素方面的火灾探测技术研究,是超早期火灾探测报警另一前景看好的研究,并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网友B:
在系统维护中,经验如下:

 (1)

定期使用合格的标准气校验分析仪器的零点和量程(先校零点,后校量程)。校验时,若分析仪处于长期断电冷

态,应通电预热3h达到分析仪所要求的温度之后,才能进行校验;分析仪更换内部部件后,在校验前需先对分析仪进行

光栏调节及切光相位调节和电气相位调节。

  (2)应定期更换膜式过滤器滤纸(约每月一次);经常检查取样探头及采样管路是否漏气,检查探头环型加热器工

作是否正常,并应定期检查反吹单元上电磁阀及其它功能元件工作是否正常和反吹用的压缩空气含水量是否太高。此外,

还应经常对膜式取样泵内部膜片蠕动泵的气密性及滚轮转动等进行检查,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

(3)当环境温度降低到冷凝器出口温度以下时,应打开拌热带的电源,对采样管进行加热保温。

网友B:
 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中应注意:

(1)取样地点应选择工艺流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并保证探头内低外高要求探头杆和水平线夹角为15°~30°;取样点要高于分析仪器柜样气入口,采样管道应均匀向下倾斜。  

 (2)应保证取样探头及取样管路的绝对密封性,严控泄漏;分析仪器柜应尽量靠近取样点(一般管线距离小于10m)以减少系统滞后的时间,且管线应加装拌热带。  

 (3)反吹柜安装地点应无强烈振动,且应尽量靠近取样点(与取样探头连接管线长度≤5m)以提高反吹效果;尾气排空管和冷凝液排放管路必须畅通,否则将降低检测精度或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C:
    对这种测量污染源的气体分析仪,平时维护气体预处理装置非常重要,如果预处理有问题的话,对后面测量气体的仪表的损害将会非常大,会污染测量气室,平时每隔一段时间要定期要用合适的标气对分析仪进行零点和量程的标定,使用仪器型号为FUJI ZRE,原理是NDIR(非分散红外吸收)

网友D:
气体检测仪器常规维护办法:

1、整机检查:平时应当定期检查探测器,它在清洁空气中信号电流为DC4mA

2、传感器维护:一般在安装使用半年到一年要进行重新检查标定,并由检测方出检测报告。

3、当气体探测器的传感器丧失灵敏度时需要更换,通过定期标定就会知道传感器是否失效,当标定值达不到标气值,要更换传感器。

网友E:
维护包括日常维护和检修维护

日常维护是指每天要进行的巡检维护工作,内容如下:

A、  日常维护时要观察光谱界面中的光谱和H2S/SO2的浓度,若比值无变化或与化验值异常先手动反吹一次看数值能否返回正常,若反吹后数值为零证明探头堵塞,参见检修维护部分疏通射流泵即可。

B、检查机柜内部的两个减压阀后压力是否在0.3-0.4MPa。若低于或高于上述值则将减压阀上面的旋钮向上拔起调节压力使之恢复到所需要求。

C、检查蒸汽是否正常。若气温较低将蒸汽冷凝(此时伴热管为常温或温度很低)请调节蒸汽出口处的针阀使温度升高到不能将硫磺化掉为止。原则上只要保证蒸汽不冷凝即可。

检修维护是指仪表发生故障需要停机维修或到达正常的运行周期后进行的维护性检修。

内容如下:

A、             疏通射流泵。此检修发生于仪表显示报警“探头堵塞”或显示数值长时间无变化并且手动吹扫后数值为零的情况。具体操作为:先用内六角螺丝刀关闭探头上方的维护球阀,再用内六角螺丝刀将气体室拆下来,然后用细钢丝或其他物件疏通射流泵直到射流泵向内吸气为止。最后将维护球阀打开装上气体室即可。

B、系统断电重新上电后屏幕长时间无显示。此时将电源拔掉然后重新上电即可。

C、疏通探头。此检修一般周期为一年甚至更长。发生于疏通射流泵后数值依然为零或显示探头堵塞的情况。具体操作为:拆开连接在探头上的所有气路,打开焊接球阀保护气然后将探头拔出来,检查探头下方的斜口处是否堵塞,若堵塞则用硬物疏通或用高温蒸汽吹扫疏通。

D、             蒸汽系统的维护。若冬天气温过低时有可能将蒸汽冷凝,此时需要将蒸汽出口处加上保温,保证蒸汽不冷凝。但蒸汽的温度要保证不能化硫,以防止气体室堵塞。

擦洗光纤和透镜。此操作发生于透镜或探头污染时的清洗,详细请参见用户手册。

网友F:
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首先不定期的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防止人为损坏;

使用中注意:

(1)气体微量分析仪在投运前都要用干燥气对仪器管路进行吹扫,以防止水含量较大的气体进人,造成测量不准确,影响仪器的正常使用。

(2)取样管道和测量腔内壁力求干净、光洁度好,空分设备上分析仪器取样管一般选用不锈钢管或紫铜管。

对于保存和维护,尽量做到专人专用;

网友G(2013-09-26):
只用过西门子二氧化碳分析仪(CO2)

西门子二氧化碳分析仪(CO2),西门子CO2红外气体分析仪特点:
1、每种被测量组分可设2个量程,量程手动切换或自动切换可选,最大两成比1:10
2、预热时间 5分钟
3、重复性 ≤1%
4、线性误差 ≤1% FS
5、相应时间 <  5秒
6、稳定性 零点漂移 ≤1% FS/周 量程漂移 ≤1% FS/周
7、环境温度影响环境温度每变化10℃,零点和量程变化≤2%
8、氧气测量技术数据:测量范围 0— 5 %,0—25%
9、重复性 ≤0.05%
10、相应时间 T90 ≤ 10 S
11、模拟输出 4-20mA (最多四个)
12、气体流量 1.2 – 1.5 L/min
13、电源 AC220V±10% 50±0.5Hz 150VA

主要技术特点及性能:
l 每个测量通道都有四个可自由编程量程,且均可调零。单通道分析仪可测量2个气体组分,而双通道分析仪可测量4个气体组分。液晶显示屏,可压力校正,有19”盘装和现场安装形式,可在防爆1区和2区场所应用。
l 最小测量范围:CO:0~10ppm; CO2:0~5ppm
l 零点漂移:<1%/周
l 测量值漂移:<1%/周
l 电源:200-240V AC,48-63HZ
l 输出信号:0/2/4-20mA
l 负载:750Ω

网友H:
有CO分析仪正在询价,正好补一补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有这么好的擂题。

网友I:
这种仪器大多数是便携式的安全防护用品了,特别对于现场的工作维修人员来说,其反应的灵敏度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

偶厂的设施大都是露天的设备,所以这个便携式的CO\CO2之类的没有配备,不过在加氢设备内配备了便携式的氢气浓度分析仪,偶想CO\CO2 之类的都大同小异。

便携式的分析仪器确切的说是浓度检测报警仪器都是内部带有电源的,不管是充电式的还是电池式的,电压稳定是其可靠工作的保证,因此在使用之前要首先确认其电量是否充足,在不用的时候要关闭电源并对欠压的仪器及时充电。

便携式的仪器都比较小巧,其检测气体浓度的窗口更加细小,因此在使用中要注意爱护,不要让灰尘脏污或者杂物堵塞测量窗口,对于异物要及时清除,便携式的有挂腰式别肩式等在固定在身体上时保证测量窗口不被衣服挡住,以防影响仪器的检测。

便携式的仪器一般使用中才开启,开机启动较慢需要数分钟的启动时间,因此人员在去危险现场之前要先启动仪器等其工作正常没有错误的时候才能佩戴到危险现场。

便携式仪器的校准需要有资质的省市质监部门才能鉴定校准精度,因此在使用之前要确认其有效期是否过期,在日常管理中要及时送检不能超期使用。

便携式的气体分析仪器大都是多人共用,因此平常管理要到位,不用时候要放置在固定的地方,要有专人管理,防止丢失或损坏,此外每位使用人员要熟知分析仪器上面的各种按键、操作、说明书等基本使用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维护包括日常维护和检修维护日常维护是指每天要进行的巡检...

楼主(2014-04-23):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名: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lyc19730508       Smile-lyc

zxh_3000          银光人生—华

三等奖5名:50积分获得者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jiaoanpeng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诚立电气               小诚

yuhui-119         江湖混混-余辉
guai                    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