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潜水泵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3-08-26):
使用潜水泵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1、安装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也叫保命器,它的作用从“保命器”这三个字就可以理解。因为潜水泵在水下工作,容易漏电造成电能损失甚至引发触电事故。如果装有漏电保护器,只要潜水泵漏电值超过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一般不超过30毫安),漏电保护器就会切断潜水泵的电源,避免漏电浪费电能,确保安全。
  2、电源电压异常莫开机农村由于低压供电线路比较长,线路的末端电压过低是常有的事。当相电压低于198伏,线电压低于342伏时,潜水泵电机转速下降,当达不到额定转速的70%时,启动离心开关会闭合,造成启动绕组长时间通电而发热甚至烧坏绕组和电容器。相反,电压过高引起电机过热而烧坏绕组。因此,潜水泵在作业中,操作者必须随时观察电源电压值,若低于额定电压10%以下,高于额定电压10%以上,应使电机停止运转,找出原因并排除故障。
  3、莫让潜水电泵长期超负荷工作为避免潜水电泵长期超负荷工作,不要抽含沙量大的水并随时观察电流值是否在铭牌上规定的数值,若发现电流过大,应停机检查。另外,电泵脱水运行的时间不宜过长,以免使电机过热而烧毁。
  4、避免频繁开关不要频繁地开关潜水泵,这是因为电泵停转时会产生回流,若立即开机,会使电机负载启动,导致启动电流过大而烧坏绕组。由于启动时电流很大,频繁启动也会烧坏潜水泵电动机绕组。
  5、电机的旋转方向要正确应搞清电机的旋转方向,现在有许多类型的潜水泵正转和反转时皆可出水,但反转时出水量小、电流大,其反转时间长了会损坏电机绕组。
  6、电缆线安装与潜水电泵的绝缘电阻要求安装潜水泵时,电缆线要架空,电源线不要太长。潜水泵下水或提出时切勿使电缆受力,以免引起电源线断裂。潜水泵工作时不要沉入泥中,否则会导致电机散热不良而烧坏电机绕组。安装时,电机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兆欧。
  7、勤查勤看发现问题及时修复平时要经常检查电机,如发现下盖有裂纹、橡胶密封环损坏或失效等,应及时更换或修复,避免水渗入潜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