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mart1000通讯

楼主(2013-08-26):
今天下午调试自控程序时,发现s7200PLC通讯不上smart1000触摸屏。参数设置设置时一样的 波特率都是19.2

,其他设置也是应该是对的,用的是是485的电缆。 不知道哪个细节上做错了,请高手详细说明下PLC与smart000的通讯步骤    学生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没做过;

能把两设备的端口配置截图上来吗?

波特率,地址,端口 ,通信电缆。。。。。

网友B:
地址怎么设的?

网友C:
  s7200PLC通讯不上smart1000触摸屏 ?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 , 不是用的 以太网通讯吗 ? IP 地址设置在同一网络不 ?

网友D:
最基本的你的插头插结实了吗?

网友E:
s7-200的PLC是没有以太网口的,如果用以太网通讯,必须加以太网模块,还是485通讯方便。

网友F:
电缆正确了?

网友G:
信捷触摸屏和西门子SimartPLC可以直接通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检查出来了  发现PLC的系统块端口地址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