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控制手柄来控制电磁比例换向阀的通断

楼主(2013-08-26):
我现在要用一个控制手柄来控制一个电磁比例换向阀的通断,从而控制液压缸的运动,这是一个模拟量编程,求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液压缸的运动为什么一定要用比例阀,比例阀一般有专门的控制板的,要对信号进行放大的。

网友B:
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的运动为什么一定要用比例阀,比例阀一般有专门的控...

我现在要用一个电磁比例换向阀来控制油缸的运动方向及速度,原来是用手动比例换向阀现在改为电磁的,不知道如何编程控制

网友C:
那可以使用位移传感器,光栅来做模拟量的输入,我们做数控锯床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可以选择经济的电位器加操纵开关来做,比较简单。开关控制方向,电位器控制模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

网友E:
 只是用手动比例换向阀现在改为电磁的,不知道如何编程控制 ?

也就是说你只是增加一个电磁控制阀 ? 那不是只有一个数字量的控制,没有模拟量控制了吗?

电磁阀只能控制其启停,然后再模拟量控制输出

网友F:
你的手柄是开关形式还是电位器形式的?你都没说。

网友G:
手柄控制一个电位器,电位器动作过程输送模拟量信号控制比例阀,这样才有可能。

但是这样的电位器看看有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