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位大神

楼主(2013-08-26):
求助各位大神,在S7—-300中,PS电源可以给CPU及背板供电,也可以给输入输出模块供电,若在设计中使用直流稳压电源TC102给模块供电,请问对系统的可靠性有影响么?

网友A:
PLC的供电电源尽量使用PS电源,就是PLC电源模块;

输入输出建议使用开关电源;

实践证明这样还是比较经济合理的;

网友B:
建议模块供电还是PS电源好,其他输出控制用开关电源。

网友C:
都可以,只要开关电源用质量好点的,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的供电电源尽量使用PS电源,就是PLC电源模块;...

 回答的很详细,。。。。。你懂得

网友E:
  其实 SIEMENS 的 PS 电源你完全可不用,节约成本就用一个好点的 稳压直流电源给 PLC 及所有模块和现场供电就行,但是做好各主路模块电源分开单独控制.

   我厂进口设备看老外用 300 PLC ,但全用  PHOENIX 的大电源模块供电,然后各路采用 MUL 的直流电路管理控制器进行电流安全管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 SIEMENS 的 PS 电源你完全可不用,...

 这个方法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