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师傅指点

楼主(2013-08-26):
各位大师傅好:本人新手正在自学显控触摸屏,我用的是SA-7A的屏和台达PLC进行联接,为什么过几秒就显示No Device Rosponse Baud:9600 Data:7 Parity:EVEN Stop:1  但是用屏还能控制PLC的动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哪里设置错了呀,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波特率没有对应吧,你看下。要两边一样才行,波特率,停止位,校验

网友B:
   看样子还是通讯不稳定,有设置不正确或是出错的地方

网友C:
显控的没接触过。。。。

网友D:
嗯,你设置的地址可能有问题。你还可以拨打显控4007776399电话咨询试试~

网友E:
看提示可能是SA-7A屏的波特率设置的与PLC的不一致或者SA-7A的屏不支持的通讯参数。可以两边重新设置一组相同的通讯参数试一试。

网友F: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你的干扰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你的干扰太厉害了?

我的没有干扰源呀,我只有一台电脑,一个触摸屏,一台PLC,PLC 没有带负载的,我只是学习怎么用所以PLC没有接负载的

网友D:
你拨打下显控技术支持电话4007776399,可以让显控帮你看看你的编程程序。

网友G(2018-06-15):
你确认一下,两个端口的参数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