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网柜知识普及

楼主(2013-08-26):
什么是环网柜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使用户可以从两个方向获得电源,通常将供电网连接成环形。这种供电方式简称为环网供电。在工矿企业、住宅小区、港口和高层建筑等交流10KV配电系统中,因负载容不大,其高压回路通常采用负荷开关或真空接触器控制,并配有高压熔断器保护。该系统通常采用环形网供电,所使用高压开关柜一般习惯上称为环网柜。环网柜除了向本配电所供电外,其高压母线还要通过环形供电网的穿越电流(即经本配电所母线向相邻配电所供电的电流),因此环网柜的高压母线截面要根据本配电所的负荷电流于环网穿越电流之和选择,以保证运行中高压母线不过负荷运行。目前环形柜产品种类很多,如HK-10、MKH-10、8DH-10、XGN-15和SM6系列。

环网柜是一组高压开关设备装在钢板金属柜体内或做成拼装间隔式环网供电单元的电气设备,其核心部分采用负荷开关和熔断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价格低、可提高供电参数和性能以及供电安全等优点。它被广泛使用于城市住宅小区、高层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工厂企业等负荷中心的配电站以及箱式变电站中。

环网柜一般分为空气绝缘和SF6绝缘两种,用于分合负荷电流,开断短路电流及变压器空载电流,一定距离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的充电电流,起控制和保护作用,是环网供电和终端供电的重要开关设 备。柜体中,配空气绝缘的负荷开关主要有产气式、压气式、真空式,配SF6绝缘的负荷开关为SF6式,由于SF6气体封闭在壳体内,它形成的隔断断口不可见。环网柜中的负荷开关,一般要求三工位,即切断负荷,隔离电路、可行靠接地。产气式、压气式和SF6式负荷开关易实现三工位,而真空灭弧室只能开断,不能隔离,所以一般真空负荷环网开关柜在负荷开关前再加上一个隔离开关,以形成隔离断口。

环网与环网柜

环网是指环形配电网,即供电干线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供电电源向这个环形干线供电,从干线上再一路一路地通过高压开关向外配电。这样的好处是,每一个配电支路既可以同它的左侧干线取电源,又可以由它右侧干线取电源。当左侧干线出了故障,它就从右侧干线继续得到供电,而当右侧干线出了故障,它就从左侧干线 继续得到供电,这样以来,尽管总电源是单路供电的,但从每一个配电支路来说却得到类似于双路供电的实惠,从而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所谓“环网柜”就是每个配电支路设一台开关柜(出线开关柜),这台开关柜的母线同时就是环形干线的一部分。就是说,环形干线是由每台出线柜的母线连接起来共同组成的。每台出线柜就叫“环网柜”。实际上单独拿出一台环网柜是看不出“环网”的含义的。

这些环网柜的都不大,因而环网柜的高压开关一般不采用结构复杂的断路器而采取结构简单的带高压熔断器的高压负荷开关。也就是说,环网柜中的高压开关一般是负荷开关。环网柜用负荷开关操作正常电流,而用熔断器切除短路电流,这两者结合起来取代了断路器。当然这只能局限在一定容量内。

这样的开关柜也完全可以用到非环网结构的配电系统中,于是随着这种开关柜的广泛应用,“环网柜”就跳出了环网配电的范畴而泛指以负荷开关为主开关的高压开关柜了。

环网柜的应用

环网柜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近年以来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由于新发展起来的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筑物,从供配电的角度来看,以中,小型容量为大多数其配电变压器一般不超过1250KVA,长期稳定供电,高压开关不频繁操作。对于这类用户,环网柜的性能虽不是最完美的,但却是足够的,可以胜任的。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大型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变配电所往往就设在楼下,根据消防要求,变配电设备必须“无油化”,根据建设面积的合理使用,变 配电设备应该“小型化”,于是环网柜或真空断路器,干式变压器,干式互感器就进入了幢幢大楼。环网柜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且安全,维修量很小,运行费用低,比起装有断路器的开关柜,优势很突出。环网柜要求负荷开关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小的体积,新型的负荷开关应运而生,这又反过来带动了环网柜的技术进步,当今 的环网柜不但性能优良而且系列化了,这更扩展了环网柜的使用范围。

几种环网柜

(1)HXGN3-10型

(H-环网柜;X-箱式;G-高压;N-户内)柜体结构是用钢板弯制焊接组装而成,防护等级IP2X。柜体上部为母线室,仪表室位于母线室的前部,用 钢板分隔。柜体中部为负荷开关室,负荷开关与其他元件之间设有绝缘隔板。对于电缆进出线柜,其柜底装有可拆装的活动盖板;对于架空进出线柜,其柜顶可加装母线通道或遮拦架。

(2)HXGN-10型环网柜

HXGN-10系列空气环网柜具有15种方案,其中01号方案为负荷开关熔断器柜;02号方案为负荷开关柜,这两种柜都设有接地开关;09号方案为计量柜。

该系列环网柜的外壳采用钢板弯制,螺钉紧固组装而成的金属全封闭结构。柜体由4根立柱,上盖板,下底板,前面板,后背板,侧板等组成。负荷开关柜正面有上下两块用螺钉固定的门;负荷开关熔断器柜正面则有3块门板。门上有观察窗,可观察负荷开关和接地开关所处的位置;柜与柜之间母线连接为梅花触头插接形式,母线配有绝缘护套管。柜的顶部可根据用户要求,增设仪表箱。

环网柜中安装的负荷开关为产气式的,无油无毒;配备的手动,电动操作机构为扭力弹簧储能机构,结构简单,操作力小。

负荷开关,接地开关及正面板之间设有机械联锁装置,它们之间的操作关系如下:

1)接地开关合闸后,负荷开关不能操作,正面板可以打开;

2)接地开关分闸后,负荷开关可以操作,正面板不能打开;

3)负荷开关分闸后,接地开关可以操作,正面板可以打开;

4)负荷开关合闸后,接地开关不能操作,正面板不能打开。

(3)GE型环网柜

这是一种引进型号,它采用SF6负荷开关。操作机构为弹簧储能式,具有快合快分装置,分闸机构是在合闸动作中自动拉伸弹簧进行储能的,通过分闸线圈或HRC熔丝控制(击发)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