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多大的电压 ?

楼主(2013-08-26):
  看看这个变压器出现 两个 12 V , 一个 COM 0 V ,三个插口,出来有几个电压, 多少种插法

    看看, 当我上电后, 两边插入的电压是多少伏 ?

  还有如是两笔插在左边或是右边两个孔又是多少伏电压 ?

网友A:
插两个12的孔,应该得到是24VAC.

插0,12孔,得到是12VAC.

网友B:
  从图上看,在2个输出~12V的插孔上方为保险丝,再上方帖有U、W 标记符,0插孔上方为一指示灯,再上方帖有 V 标记符。有可能是这样:左侧插孔与0插孔电压=~12V是U相对0线的相电压。而右侧插孔与0插孔电压=~12V是W相对0线的相电压。而V相对0线的相电压也=12V 接指示灯作有无电压指示。如果是这样,用电压表侧左右2插孔的电压,应等于U与W的线电压。即:Uuw=12×√3 = 20.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在2个输出~12V的插孔上方为保险丝,...

这里面应该有变压器吧?380-12?

网友C:
这标示实在是搞不懂啊!

网友D:
  两边是 12 + 12 = 24

 一般就是 12 + 0 = 12

网友E:
我的理解:U、V、W不是指相别,这里V是零电位,U、V之间是一组电压,W、V之间是另一组电压。要获得24V电压,插U、W孔;要获得12V电压,插U、V孔或W、V孔皆可。

网友F:
这个应该内部就是一个双12V输出的抽头变压器,OV接中心抽头,左边12V与右边12V应该是24V

网友G:
最好别断章取义。别瞎猜啊。没有说明书就拆开看看。或者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H:
水哥你量一下,看看谁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