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试方法

楼主(2013-08-26):
求电机峰值电流测试的具体方法及判定标准。谢谢!

网友A:
原来做过类似的,使用的是LEM的电流变送器+NI的采集模块,最后用上位机LabView处理数据

网友B:
   峰值电流测试的具体方法??

峰值是不是要用示波器测量呀 ?

网友C: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得到的

具体的可以看看示波器测试仪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得到的具体的可以看看示波器测试仪说明书

 买一块 电流钳形表, 选择有 最大电流 显示功能的仪表,测量一下 试试看

网友E:
直接用三菱模拟量模块采集电流信号(电流信号用分流器获取,不要用变送器,变送器本身就很难采集电流峰值,一般电流传感器都是内部已经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