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step7 V5.5后与s7-200就无法通信了

楼主(2013-08-26):
如题所示,不知何故啊?难道有冲突了,出自一个公司的软件,按说不应该啊!哪位大虾遇到了,分享一下。

网友A:
可能Step7 V5.5修改了Set Interface中的参数,请自行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B:
  不会呀,我们的电脑都是安装这些软件 ,可能  安装 S7 软件后 PG/PC 的通讯方式发生了改变,你在连接 S7  两个软件时要在 菜单 Set Interface 切换一下连接方式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呀,我们的电脑都是安装这些软件 ,可能  安装...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都是脑残的人士编制的,根本没有人性化

楼主:
安装完v5.5后,在S7-200的编程软件里的PG/PC设置里多出了2项。如图:

楼主:
把新增的2项里面的“勾”全部取消,还是不行。PC/PPI Cable属性设置完全正确。就是搜索不到PLC。PLC通信口、PPI电缆等都正常!拿另一台电脑可验证。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卸载v5.5,然后与200通信正常。再安装v5.5,与200通信仍然正常。不知何故就无缘无故的正常了。

网友E:
这个好像是去控制面板里,有一个西门子的设置,安装玩step7,他占用了通信端口,连200的时候改那里好像就好使了

网友F(2014-07-18):
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通讯

网友F:
在控制面板里的PC/PG里修改成PC/PPI通信协议就可以通讯了 我用的是原装PC/PPI电缆

网友G(2020-07-14):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去控制面板里,有一个西门子的设置,安装玩step7,他占用了通信端口,连200的时候改那里好像就好使了

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