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伺服转为J3伺服模式,一直闪烁Ab.

楼主(2013-08-26):
求助 :三菱J4的伺服转换为J3模式后,初始化到Ab.处就不进行下去了,一直闪烁的显示(Ab.) 这是怎么回事?拜求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三菱伺服着实没用过

看来工程师非常辛苦,晚上这么晚还在研究疑难杂症。

网友B:
J3驱动器上拨码开关没拨,

网友C(2013-10-10):
楼主,你可能是定位单元的系统参数设置问题,此报警应该是伺服驱动器初始化没有通过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