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烧断,保护措施

楼主(2013-08-27):
零线烧断,机器烧坏,请教有什么保护措施保护机器安全

网友A:
漏电断路器

安全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断路器安全可靠

网友C:
漏电断路器保护基本不会有效果!

这种情况可以选用防雷保护器件解决,例如220V级别的防雷器件保护起始电压应该是265V,也就是保护位置达到265V立即导通等效短路,从而产生大电流将断路器跳闸处理

网友D:
楼上的回答偶有不同意见!

当工作零线在电源侧断线时,保护器的负荷侧零线将会带电。一是因为220V的电源会通过放大器的电源串到零线上使零线带电;二是如果保护器带有单相负荷,电源会通过负载串到零线上,对用电人员造成人身伤害。三是由于零线断线,放大器无工作电源,当回路发生漏电时,无法跳闸。

所以说漏电保护器不一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 平衡三相负荷。努力平衡三相负荷,使零线电流尽量减少。据部颁《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Y/Y012接线的配电变压器中性线电流不得大于变压器额定电流的25%,但在实际运行中应控制在20%左右。

(二) 加大零线导线截面。应尽量采用与相线相同的导线,这样既可防止断线,又可降低线损,减少压降,同时便于施工备料与维护。

(三) 消除铜铝接头。在三相四线制电网中,电气设备为铜线,而连接导线多为铝线,铜铝接头随时可见,在长期运行中产生铜铝电化腐蚀,造成接触不良,接头过热而烧断。为此,要采用铜铝过渡线夹,消除铜铝接头。

(四) 加强配电网设计施工管理和更新改造。对于新建线路应加强设计施工管理,符合规程的标准和设计要求,防止偷工减料。对于老旧线路,线径过细或常年失修者,要加强更新改造,以防造成零线断线事故的发生。

(五) 配电线路要做好重复接地。变压器台及主干线、主要分支线、接户线入口处均应做好重复接地。

(六) 加强配电网络的运行管理,提高运行维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定期测量配变负荷,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尽量将负荷分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回答偶有不同意见!当工作零线在电源侧断线时,保护...

请问漏电断路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漏电断路器保护基本不会有效果!这种情况可以选用防雷保护...

网友F:
按规范施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零线截面和机械强度的要求,保证故障情况下不会烧断。电源的PEN线,铜不小于10mm²、铝不小于16mm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今生缘  楼上的回答偶有不同意见!当工...

不可以,我说的就是使用漏电断路器一旦零线断线保护不会起作用的,简单的来说,只有规范接线或施工才会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不过3楼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你要是非得要装保护就按三楼的做吧

网友G:
1控制线路使用220V。

2本机组设备,如有星形用电,中性点不要连接零线。

3三相用电尽量配置平衡。

4直接不用零线,需用220V电器供电使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