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v电机绝缘测试

楼主(2013-08-27):
各位达人:

         小弟又来求助了.

         单位里本来电机均为380v的电动机,所以用500V的高阻计(就是以前的摇表,现在变电子式的了)来测量相间绝缘或相对地绝缘.现在有575v的电机,应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要购买一台新的高阻计,要多少档位的呢?1000v还是1500v?

          另:380v的电机可以拿1000v来打绝缘吗?

          大家交流一下哈~

          感谢

网友A:
575v电机?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知道这个等级。应该没得问题吧,用500v摇表。用1000v的,怕击穿线圈绝缘。

网友B:
常用电机的耐压测试,其耐压值的具体算法是:

           Un*2+1kV,Un为额定电压。

依此计算,380V电机,耐压测试用电压:

        380*2+1000=1760V;

380V电机,耐压测试用电压:

        575*2+1000=2150V;

摇表目前有500V、1000V、2500V等级别的,直接选购即可

网友B:
需要测试高于2500V以上的耐压,都是选用谐振式耐压测试仪测试(谐振式耐压测试仪在遇到击穿等异常时立刻失谐从而电压剧降,确保测试人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电机的耐压测试,其耐压值的具体算法是:      ...

 有一點小疑問,Un*2+1kV,Un为额定电压;根據公式至少1000V,那500V的搖表用在哪裡啊?感覺沒必要生產了.呵呵,個人愚見.

网友A:
对:有一點小疑問,Un*2+1kV,Un为额定电压;根據公式至少1000V,那500V的搖表用在哪裡啊?感覺沒必要生產了.呵呵,個人愚見.!

楼主说的是绝缘测试,小笨熊说的是耐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有一點小疑問,Un*2+1kV,Un为额...

 绝缘测试是摇表打一下就可以了.那耐压测试呢?是不是要1分钟啊,具体怎么测呢?

网友C:
我是济南安达电机修理有限公司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上我网站上沟通!www.sdadd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