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测的导线应选哪个?

楼主(2013-08-27):
    下面有几个答案。使用钳形电流表时,被测的导线应选哪个是正确的呢?

(A)必须是裸体导线;(B)必须是绝缘体导线;(C)为绝缘、裸体导线均可;(D)为绝缘体导线不行

网友A:
选C

钳形表其实就是开口时电流互感器,靠电磁场工作,无论导线外表是否有绝缘,均不受影响。

网友B:
猫猫:选C就行了

但是要注意绝缘等级(不得大于500V级别)

网友C:
没用钳形表测过裸体导线,但应该是C

网友D:
钳形表的钳子绝缘,选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猫猫:选C就行了但是要注意绝缘等级(不得大于500V级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猫猫:选C就行了但是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选C钳形表其实就是开口时电流互感器,靠电磁场工作,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