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

楼主(2013-08-27):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求助远距离电压损耗的问题

有几个电磁阀们,从控制柜到阀门拉线的距离有30-50米远。

阀门控制电压是DC24V,现在问题是:距离太远,导致电压有损耗而电磁铁无法工作。

测量控制柜端电压为DC24.0V,而到阀门的电压就只有20.5V,这样导致无法工作。

大神们,有什么简单的办法么?

注意:

1.每个阀门规定电压为DC24V,不能改变工作电压

2.每个阀门位置不一,近的几米远的没有问题。超过10米就有压降

3.阀门最小工作电压DC22V,经试验没有问题

4.由于阀门位置不一,不可能每个都装个变压器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么?

   回复:根据楼主所提的4点注意,知道电磁阀在22~24V之间都可正常工作,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再增加一其输出电压应能调节为26V的直流稳压电源。连接时根据各电磁阀与电源的距离远近将电磁阀分为二组供电:第一组为输出电压=24V的电源供电,供距离较近,其传送导线电阻压降≤2V的电磁阀。第二组为输出电压=26V电源供电,供距离较远,其传送导线电阻压降在2~4V之间的电磁阀。这样分二组电源供电,可确保各电磁阀的电压在22~24V之间,使各电磁阀都能正常工作。

   还有一种方法:用电流源输出给电磁阀,输出电流=电磁阀的工作电流,要求各电流源的输出端的最大输出电压Um可达28V其输出电流仍保持不变。

   所用电磁阀的线圈内阻Rr可直接用欧姆表测得,电磁阀工作电流=24V / Rr。如Rr=120欧,则阀门工作电流 I = 24÷ 120 = 0.2A。

   恒定输出的电流源电路很简单,而且费用也很低,可自行设计。下图即多路电流源输出的电路图,可供参考:

  可选用一个12V稳压电源与原24V电源串联构成36V电源,按上图设计其输出电流皆等于电磁阀额定电流的多路电流源:该电路的各个晶体管的集电极输出电压≤30V时,其输出电流恒定不变(如I≡0.2A),即不管输送的距离多长,只要沿途导线压降<6V,其电磁阀的电压≡24V,以确保各电磁阀可靠工作。

    图中运放器为四运放 LM324(内含4个运放器,可做4路电流源),G1为PNP型晶体管BD138,由一个运放、一只晶体管及一只电阻组成电压跟随器,即构成一组电流源。这3个元件费用仅需1元多钱。

   图中的各组电压跟随器的给定电压是相同的,即同由1K电位器的中心抽头点输出电压给定:调整1K电位器,使各运放器的+输入端对地电压=31 V,即各个晶体管的发射极对地电压也=31V,则各R2的电压=36-31=5V,如电磁阀额定电流=200ma,则R2 = 5 ÷0.2 = 25Ω,其各管的集电极输出电流皆=200m A,由它传送到远近各电磁阀,由于各电流都=0.2mA不变,使各电磁阀的工作电压=额定电压(24V)。

  该电路的优点,不管传送距离远或近,皆可确保每个电磁阀工作电压=24V,而且电流输送方式比电压输送方式的抗干扰性要好。

   二、一道困扰TI专家41年多的面试题:

一个1V的交流信号,连接着一个1Ω电阻和一个1Ω电抗的电容。在电容两端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回复:电阻与电容串联,二者流过的电流是同一个电流,二者的电压值分别等于该电流乘以其电阻R及容抗Zc:UR = I*R  uc =I*Zc  但二者的电压相位不一样:电阻的电压相位与电流同相位,而电容的电压相位却滞后电流相位90度,即电阻的电压方向与电容的电压方向是互为垂直的,故信号电压(1V)与电阻的电压及电容的的电压三者成直角三角形的关系,由于电阻的阻值与电容的容抗相等,该电压三角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故:其信号电压(斜边)=1V时,电容二端电压(直角边)= 1*sin45(度)=√2/2=0.7V

  三、求助帖:求帮解释下,哪几种条件下才满足使M0.0输出

   回复:该语句的意思是:当同时满足下列5个条件时,才可使M0.0=1(即满足三角启动条件):

1、当1号电机处于停车(Q10.0=0),或1号三角形接触器有信号反馈输出(I0.1=1)

2、当2号电机处于停车(Q10.1=0),或2号三角形接触器有信号反馈输出(I0.2=1)

3、当3号电机处于停车(Q10.2=0),或3号三角形接触器有信号反馈输出(I0.3=1)

4、当4号电机处于停车(Q10.3=0),或4号三角形接触器有信号反馈输出(I0.4=1)

5、当5号电机处于停车(Q10.4=0),或5号三角形接触器有信号反馈输出(I0.5=1)

    四、求助帖:真空计输出的0-10V如何转换成真空值显示

因为真空度是对数,不知能不能相减?我用10V时真空值,减去1V时的真空值;再除以9V,算出1V的真空值。(10V时真空值-1V时的真空值)/ 9V =  1V 真空度,请问这种算法对吗?请提供这种线性比例公式?

请提供线性比例计算公式?

    回复:从你贴出的真空值与温度的曲线图看,二者不是比例关系,即不是一条过0点的直线。如真空值用 T 表示,电压由 U 表示,可列这样等式:

  求助帖主回复:…我之前的公式与你的一样,但算出的结果相差很大;假如电压5V,结

果得Tx=444.444444445;实际应该是:1E-3到1E-4之间;……

   再回复:你说 “如U=5V,其 Tx=1E-3到1E-4之间是对的”,我计算了一下,说明我推导的转换公式是对的,只是原公式中的纵坐标数有误:将1E+03~1E-09误写为1E+0.3~1E-0.9造成的,现将公式改为:

         即: Tx = 1E-3到1E-4之间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此帖可授精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