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4:SCADA系统如何与GIS系统结合?

楼主(2013-08-27):
答案24:SCADA系统的作用是对现场的运行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以实现数据采集、设备控制、参数调节以及各类报警等功能。而它的局限性在于它缺乏显示空间数据能力; GIS系统的优势是能够对海量空间数据、拓扑结构、拓扑关系进行有效管理,能够进行与空间相关的查询统计、空间分析,提供多种空间数据录入和输出手段,这一优势正好可以弥补SCADA系统的不足。

        在油田、城市燃气、煤矿、排水、电力等行业,SCADA系统与GIS系统相结合的需求越来越多。力控科技提供的 GIS系统与SCADA软件平台的结合方式有两种,分别是控件方式和接口方式。

详细步骤

1、从复合组件中找到“ActiveX容器”,双击它,从弹出的“插入ActiveX控件”对话框中选择MapInfo MapX V5控件。将此控件添加到力控的窗口。

2、选中MapInfo MapX V5控件,单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对象命名”。

3、关联变量:将MapInfo MapX V5控件的属性与力控的数据库变量关联。

(1)在“属性设置”工具栏上,点击,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需要关联变量的GeoSet(设置当前显示地图)属性,点击其条目后按钮,找到需要关联的数据库变量GeoSet.DESC,确定关联。

关联之后MapInfo MapX V5的GeoSet属性值将与GeoSet.DESC由“关联属性”来决定同步方式。

(2)关联属性:在图上点击,弹出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勾选“赋值操作”可将属性值实时赋值给数据库变量值;勾选“取值操作”可将数据库变量值实时赋值给属性值;全部勾选,可实现完全同步。实现完全同步后,用户可以通过在运行状态下给GeoSet.DESC赋值,来动态更换地图。

4、通过按钮使用脚本动作调用控件的方法

在画面上新建一个按钮,选择左键动作,点击“控件”,出现控件列表框,双击,则在动作脚本中显示#FcOcx.Refresh(),运行状态下点击此按钮可实现对GIS地图的刷新操作。

网友A(2018-10-30):
gis是啥东西呢

网友B(2018-12-14):
引用 网友A:
gis是啥东西呢

地图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