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与和利时触摸屏如何通讯

楼主(2013-08-27):
请问和利时大侠们,我手头上有CPU224XP,如何跟你们7寸触摸屏通讯?有接线图吗?

网友A:
这要什么接线图?无非是按照和利时触摸屏的通讯端口定义连接一个通讯线罢了,接下来的一切事物就要交给软件编程了。

网友B:
我们的触摸屏有西门子s7-200的驱动,使用直接根据驱动来配置。在连接线上一种是直接购买我们的通讯连接线,还有一种是可以自己做线,走的是RS-485,屏是7+ 8-  。西门子是3+ 8-。注意:有条件最好使用带屏蔽线。

网友C:
CPU224XP的COM1口3,8连接触摸屏的7,8,就可以完成线的连接,建议自己制作的话,用屏蔽线,焊在接头的金属外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