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简单的继电器回路错在哪里?

楼主(2013-08-27):
第一次发帖,如格式有错误请大家见谅

附件有图片,非常简单的一个回路。

用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H3Y-2来做的

用继电器自身的常闭接点来串接线圈

我预想的功能是,一旦接通电源,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一分钟后计时时间到,继电器动作

于是常闭接点断开,线圈失电,又开始重新计时

时间继电器按照我的预想应该是  计时一分钟 → 瞬间断开 → 计时一分钟 → 瞬间断开 → 计时一分钟……

往复循环

可是用这个时间继电器实地做实验,接好后通电的结果却是:

计时一分钟 → 嗒嗒嗒嗒嗒嗒不停通断闪烁

请问错在哪里呢?望有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第一次发帖没弄好,这是主楼附件里的图片

主楼弄成附件了不方便看,在这里重新贴一次

网友A:
应该附加一个辅助继电器,做好起保停回路,然后在回路里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进去。相当于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当停止按钮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断开瞬间来不及电容放电,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用这个图在PLC上,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如果你想实现你要的功能,最好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或者用那种可以设置两个时间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 电源 断电要0.1s以上,你这个线路嘛,显然,时间继电器线圈电源没有0.1s这么长时间的间隔的。

现象就是,时间继电器 线圈一直得电状态,而NC点又不得不一直处于1分钟时间到的状态。所以滴答滴答了。

楼主:
我是楼主,谢谢各位!

网友D:
这个时间继电器触点是延时断开,瞬时闭合的常闭触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间继电器触点是延时断开,瞬时闭合的常闭触点

网友F:
在13、14之间并接一个电容试下,具体容量试验确定。

网友G:
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没法用,顶1L

网友H:
       从理论上讲1楼电路是可行的,实际上不好用这和所用的时间继电器的内部电路结构有关。      一般时间继电器的电路结构应是:其内部有一开关电路接一继电器负载,其输入端输入0V电压时开关电路截止,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当输入电压≥某阀值电压时,开关电路变导通,使继电器吸合。

     时间继电器的开关电路的输入信号是一电容电压, 通电瞬间,其电容电压=0V,使开关电路截止,随着对电容充电,使电容由0V开始上升,当C的电压=阀值电压时,使开关电路由原截止变导通,使继电器得电吸合,电容电压会继续充电上升,直到稳态值Vc不变。

       当电源断开时,继电器失电立即断开,电路中的电容电压通过释放回路逐渐放电,最后使电容电压下降=0。就是说时间继电器当外电源断开时,其内部继电器立即失电断开,而内部的电容电压却不能立即=0,它须有一定的延时时间才能下降=0。由于该继电器的这一特点就造成楼主所说的“计时一分钟 → 嗒嗒嗒嗒嗒嗒不停通断闪烁”现象:接通电源,使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向C充电,充电1分,Vc=阀值电压,使继电器立即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电源断电,又使继电器失电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又使电源接通,由于此时电容电压放电没有下降多少,其Vc值仍高于阀值电压,故开关管导通,使继电器得电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电源断电。。。造成嗒嗒嗒嗒嗒嗒不停通断闪烁”现象。

      要想解决这一矛盾,需在再用一时间继电器T2:原图的T的常闭点改为T2的常闭触点,用T的常开触点T与T2的线圈串联,T2的延时时间应大于T断电时其电容放电为0的时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