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为什么只接2根相线

楼主(2013-08-27):
之前在的工厂,有一台电焊机,接电时只接2根相线,一直没搞懂,问师傅,她们也说不出什么来

网友A:
380v的电压,也有220v的。因为电焊机本身就是一特殊变压器。是靠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的短路来完成工作的。接两根线是因为短路的。接三根相线变压器就烧掉了。

网友B:
是这样的状态,1楼是对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C:
电焊机也属于单相设备。

网友D:
也有三相的,硅整流的直流焊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有三相的,硅整流的直流焊机。

网友F:
1楼这么说,楼主既然明白了?真神了!

网友A:
其实我也没说明白。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网友G:
哈哈,“明白”就好啊!

网友H:
单相380V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