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3-08-27):
目前一个操作器内部损坏了,供应商查不来原因,最后发现一个救命稻草,说是我们接地没有接,导致内部的电子元件损坏了,下面是原话,大家分析一下是否正确?

上周由于两块操作器在工厂内被烧坏,为了查找原因,我们检查了贵司机器设备的内部接线情况,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操作器没有和大地连接!正常情况下,操作器外壳必须与设备的地可靠连接,否则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有进入操作器的电信号都需要通过接地去耦,去耦的途径是外壳,所以外壳一定要接地,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产生的电流电压噪声会通过地线及时安全的排出,反之,如果没有接地线,这些噪声将进入操作器自己寻找路径通过电路板上的其它元器件排出,这样非常容易将元器件损坏!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接地对于电子元件有致命的损坏吗?

网友A:
有这个可能,但不一定是其引起的。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怎么有污水流动的感觉!

损坏原因如果是用户问题,多数出在电源上,公用点的问题。“地”是一种习惯说法,不是真正的大地,地对你的电路可能没意义。电子电路中强调的是公用点,既所谓数字地、模拟地、交流地、直流地,这些都不是大地的意思,都是这部分电路的公用点,最后这些公用点要一点连接,并与金属机柜连接,与电源的PEN或PE连接,这就是“接地”。你怎么接的呢?

网友C:
我也觉得有可能,电子元件都是比较脆弱的,像不戴静电环焊接芯片都容易打死芯片。可见地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D:
感觉描述用字较为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