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在PLC工控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3-08-27):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在工厂自动化FA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基于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在控制功能、控制水同等方面的进步。同时对其控制方式、运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交互式操纵界面、报警记录和打印等要求也成为整个控制系统中重要的内容。对于那些工艺过程较复杂,控制参数较多的工控系统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新一代产业人机界面的出现,对于在构建PLC工控系统时实现上述功能,提供了一种简便可行的途径。

2、产业人机界面的特点和功能

            产业人机界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简称HMI,又称触摸屏监控器,是一种智能化操纵控制显示装置。产业人机界面由特殊设计的计算机系统32位RISC CPR芯片 为核心,在STN、TFT液晶显示屏或EL电发光显示器上罩盖有透明的电阻网络式触摸屏。触动屏幕时,电阻网络上的电阻和电压发生变化并由软件计算出触摸位置。

            HMI的主要功能有:数据的输进与显示;系统或设备的操纵状态方面的实时信息显示;在HMI上设置触摸控件可把HMI作为操纵面板进行控制操纵;报警处理及打印;此外,新一代产业人机界面还具有简单的编程、对输进的数据进行处理、数据登录及配方等智能化控制功能。

3、HMI在PLC工控系统上的应用

            下面以国内某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冷端切割区主控系统为例,先容HMI在PLC工控系统上的应用。

            3.1 系统概述

            切割区为浮法玻璃生产线中一个重要工段,其中包括丈量发讯、纵切、横切、掰断加速、掰边、纵掰纵分、输送辊道等众多生产控制设备。系统硬件上主要由主控制器PLC,现场设备控制装置包括伺服控制器、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及脉冲信号处理器等 和HMI构成。作为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切割区主控系统在正常生产时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协调各个单机控制子系统的工作,制定切割计划,实现整个生产过程全自动化。整个系统的核心控制部分由美国GE Fanuc 90-30 PLC完成,此部分内容本文略,而系统的监控和交互式操纵界面等任务将由HMI承担。主要有以下内容:参数的设定;动态画面的显示;故障报警与诊断以及报表打印。其中HMI选用日本Digital公司的GP-577。

            3.2 HMI与PLC之间的通讯

            当HMI用于PLC控制系统时,HMI与PLC之间通过串口以Direct Link直接连接方式进行通讯。在该方式下,HMI根据要求直接读进PLC的数据或把数据写进PLC相应的地址中。由于内装通讯协议,因此无须编制通讯程序,只要指定所用PLC类型即通讯协议,运行时便可实现通讯。因此大大减少了PLC用户程序的负担。在系统设计时,直接指定控制部件与其对应PLC的输进输出%I/O、寄存器%R、中间寄存器%M的地址,运行时HMI就能自动和PLC进行数据交换。直接读取或改写PLC相应地址的内容,并据此改变画面上显示内容。同时通过对HMI的触摸操纵,可向PLC相应的地址输进数据。

            3.3 HMI监控主面

            整个HMI监控系统采用树型结构,由监控主画面及相应功能子画面组成。在监控主画面下端设有控制功能键,按动功能键可以依次进进相应子画面,执行所需的功能。在每一个子画面中可通过 上一页 、 下一页 功能键在同一功能组中进行画面切换,在任一子画面都可以通过 主画面 功能键退回到监控主画面。系统自动采集相关数据,将切割计划、丈量脉冲、辊道速度等一些重要生产工艺参数显示在主画面上,便于操纵职员的观察。监控主画面上还有生产过程的动态画面显示,在动态画面上以各种形式模拟出主要控制设备的运行情况,例如光电开关的动作、电磁阀的吸合、电机的运行停止等,直观、生动的反映出现场的过程,方便操纵职员对生产情况、设备工况的了解。DIGITAL公司的HMI编程软件ProPB3Win提供了丰富的控制部件,例如按钮部件、画面切换部件、指示灯部件、数据文本显示部件等等,实现上述功能只要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控制部件,定义好其属性即可。ProPB3Win采用监控软件通用模式,所有控制部件的属性通过组态形式完成,以实现相应控制功能。使用ProPB3Win内附的图库及作图工具来构造生产现场的模拟画面,简便易行。内容丰富的作图工具库,使得画面生动、丰富多彩。

            此外,充分利用HMI的上风将原先布置在控制柜上的开关、指示灯尽可能地用HMI中的控制部件替换,这样做减少硬件设备,简化了现场设备间的接线,更重要的是给设计和调试带来诸多方便。

            3.4 HMI参数设置功能

            主控系统中有多达近百个参数需要设置,根据控制功能将其分为联锁、横切、横掰、速度、掰边、纵掰及设备参数组,使整个系统的结构更加公道。同时利用HMI触摸操纵的特性使参数设置变得极为直观和简便。在参数设定时,利用其内带的数字键盘,将此数字键盘设计为弹出式,在操纵职员要设定参数时,按动 设定 键,弹出数字键盘进行操纵。每个参数在部件属性中定义并分配了相应的PLC地址,当确认后输进的数据将存进PLC指定的地址中。操纵完成后,按动 一 键,可消往数字键盘。此种设计模式可最大化地利用画面的有效面积。同时每个参数都设有上下限限制,当输进数值超限时,系统拒尽接受并向操纵者发出超限音响报警。此外对重要的系统设备参数组,为安全起见,通过工具库中D-Script脚本语句编写简单程序设置画面进进操纵密码,赋予操纵职员不同的操纵权限,增加系统的安全性。

            3.5 HMI报警及打印功能

            在系统报警设计时,将故障信息在报警编辑器中编辑好,并在报警记录子画面中设置报警记录显示部件用于故障信息显示。系统运行发生故障时,HMI根据PLC传送的故障信号,将报警编辑器中对应的故障信息在报警记录子画面显示出来。同时监控主画面上?quot;故障"信号灯将闪烁,音响报警。此时操纵职员可进进报警记录子画面,根据故障信息查找原因,及时处理。

            HMI的打印机接口支持标准打印机,可实现数据打印。将HM统数据区打印机控制字置1,便能激活打印机。系统在切割计小船画面中设有打印功能,可及时打印切割计划报表,供生产治理职员使用。

4、结束语

            该系统投进使用后,受到用户的欢迎。系统具有安全、直观、简便等特点。监控、故障诊断和打印等功能的实现,大大进步了生产运行的可靠性。实践证实,HMI在PLC控制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远景,必将在工厂自动化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友A:
领域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