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如何设置两套参数

楼主(2013-08-27):
想用ACS550来拖动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一个4KW,一个1KW,两台电机不同时使用,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台。看手册介绍需要在参数9902中设置并保存两个宏,然后设置参数1605来选择使用哪个DI口来进行两个宏的切换。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设置两个宏并保存的步骤,还有两个宏切换后怎么才能直观的知道当前使用的是哪个宏?有这种调试经验的高工请回复介绍下,先谢谢了。本人对变频器不熟,讲解的过程请尽量详细些

网友A:
可以先看一下手册,里面讲得也挺多,选择哪个宏是由10.17决定的,之前没有搞过,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