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接电机改角接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一台380v2.2KW电机星型接法,改三角接法220v后(变频器是220v三相输出)功率会变小吗?

网友A:
改三角接法220v后(变频器是220v三相输出)功率会变小吗?

不会,因为尽管电压确实是降低了,但电机的电流却增高了,他们的(电流*电压)乘积仍然不变,因此电机输出功率不变,还是2.2KW。

网友B:
一台380v2.2KW电机星型接法,改三角接法220v后,其功率不变:因为三相电的输出功率=3个单相输出功率之和,即:P=3*Ua*Ia*cosβ(Ua为A相绕组电压、Ia为A相绕组电流、β为阻抗角,cosβ为电机的功率因数)。同一台电机其每相绕组的阻抗及阻抗角是固定不变的,电机在380V三相电下星接运行,其电机的每相绕组电压=220V,而电机在220V三相电下角接运行,其电机绕组电压也=220V,由于是同一台电机,其绕组阻抗及阻抗角不变,绕组电压相等,其电流必然一样,故输出功率也相等。

网友C:
功率不变化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热心解释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变,但是你工作的电流会增大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变,但是你工作的电流会增大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变,但是你工作的电流会增大 !

 输电线电流会增大,这易理解!电机绕组电流是否增大?期待高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