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断里立即关闭脉冲输出

楼主(2013-08-27):
三菱的PLSR在主程序中输出脉冲驱动伺服电机,在感测到外部信号后不能在中断里立刻断开M8029,而要等一个扫描周期后才能断开。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感测到中断信号后在中断里立刻停止输出脉冲,不需要再等一个周期?

网友A:
在中断中执行一个能流为零的任意高出指令,参数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中执行一个能流为零的任意高出指令,参数任意。

我是新手,麻烦 “芳季”能写出这个指令具体使用示例吗吗?我PLC用的是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