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3-08-27):
求助:一台机器是接地状态,一根探针(与机器是分开的)连接台达PLC输入端X,如何接线能让这根探针碰到机器时有输入信号,PLC是外部直流电源+24V接S/S端供电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探针是什么东西,如果允许,加装一个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B:
24V的0V接到机器上!

网友C(2013-11-21):
只要达到让输入点与公共端有24V直流电压就可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D:
从你机器的接地线上并联一根线到PLC的X端,再给你那根针接上24-  这样当那根针碰到机器外壳(也就是地线)接通时就会有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