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时震动很大

楼主(2013-08-28):
在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中,我是通过PLC输出一个脉冲来空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的。。为什么伺服电机工作的时候跟步进电机一样震动的很厉害,是不是我的参数设置的不好还是,我控制的方法不对,求大神指导

下面是我的参数设置

我用得时三菱FX1N的PLC,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是科创思的。。

网友A:
无外乎就是伺服的速度环,位置环设置的偏大,导致电机震荡

网友B:
  伺服电机振动,一般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对,或是象限出错--

网友C:
把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修改即可

网友D:
指令脉冲倍频设大了,还有确定你PLC到伺服传输过程中有脉冲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