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小知识(经典)

楼主(2013-08-28):
漏电断路器的拒动作与误动作
漏电断路器的拒动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1、在TN-C-S系统中,如果检测电路在TN-C段PEN线与L线之间,所以在TN-S段的PE线上的漏电,漏电断路器会拒动作;
2、在TN-S系统中,由于电路安装人员把N线接入开关,如果在N线断路,在L线出现漏电时,由于检测电路不会检测到漏电信号,漏电断路器会出现拒动作;
3、在TN-C-S系统中,由于电路安装人员把N线与PE线接在一起,如发生漏电,漏电断路器会出现拒动作;
4、在安装使用时,由于漏电断路器灵敏度选择过低,而实际产生的漏电值没有达到规定值,也将拒动作;

楼主:
漏电断路器的误动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1、在TN-C-S系统中,由于电路安装人员把PE线和N线接反,将引起误动作;
2、在照明与动力合用的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错误的选用了三极漏电断路器,负载的零线直接在保护器的电源侧而引起误动作;
3、漏电保护器附近有大功率电器,当电器开合时产生电磁干扰会引起误动作;
4、相线与零线的绝缘电阻太低,部分电流经漏电处泄露大地,使电路正常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而引起误动作;
5、用电设备外壳的PE线与工作中性线相连时,引起误动作;
6、经过三相漏电保护器的三相电源线未按照同一方向通过零序互感器,导致误动作;
7、在安装使用时,由于漏电断路器灵敏度选择过高,也将误动作。

楼主:
漏电断路器小知识:六个为什么?
漏电断路器小知识
一问:漏电断路器是否可以采用下进线?
  答:漏电断路器上方的接线端作为电源的进线通常叫做电源端,下方的接线端通常作为负载的连接叫做负载端。那么能不能把电源接在负载端,而把负载接在电源端呢?不行。因为在我国现阶段,触电保护领域使用最广泛的就是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由于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脱扣线圈只有在得到动作信号的时候瞬时带电,当漏电断路器分断电路后脱扣线圈即刻断电。如果把漏电断路器上进线和下进线接反,造成漏电断路器动作后,电压依然加在脱扣线圈上,就会烧毁线圈,使整个漏电断路器丧失漏电保护功能。
二问:已经安装了漏电断路器,开关也是好的,为什么短路时电器设备还会被烧毁?
  答:漏电开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漏电保护功能和过电流保护功能相结合的产品,另一类是仅有漏电保护功能的产品。前者在设计和制造中已经考虑短路保护,具有高分断能力,能分断短路电流,而且如线路中发生漏电,能够正常切断电源起到保护作用;后者只能在线路产生漏电时切断正常负荷电流,本身没有过电流保护功能,因此通常要与熔断器配合使用,由熔断器切断短路电流。如果选用后一种产品,而没有加装熔断器,结果线路短路时漏电开关不能分断,电器设备会被烧毁。
三问:线路的电流较大,又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电流等级的漏电断路器,能否将漏电断路器并联使用?
  答:不能并联使用。因为每次流过的电流不可能相等,这就会产生电流差,使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不再平衡,导致漏电断路器动作。如果两个断路器仅一个漏电断路器动作,那么全部电流流至另一个漏电断路器上,若这一个漏电断路器不带过载保护,就会发生烧毁现象。
四问:剩余动作电流越小的漏电断路器是不是越好呢?
  答: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不能将漏电动作电流选得太大(不能起有效保护),又不能选得太小(经常动作切断电源,影响正常使用)。对于触电危险性高的场合,应选用高灵敏度、快速型漏电保护装置(漏电动作电流不宜超过10mA)。对于其他场所,应视其工作场所危险性的大小,安装漏电动作电流为 10~30mA的快速型漏电保护装置。选择漏电动作电流还不应考虑误动作的可能性。漏电断路器应能避开线路不平衡的泄漏电流而不动作,还应能在安装位置可能出现的电磁干扰下不误动作。选择漏电动作电流还应考虑漏电断路器制造的实际情况。
五问:断路器是好的,使用电器时为何老跳闸?
  答:这主要要考虑到常见的几个因素:1.电器设备是不是无线电高频发生源,对于电子式漏电断路器,会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中感应出电信号,使开关动作。2.漏电断路器负载侧的开关电器合闸不同步引起。不同步合闸时,首先合闸的一相可能产生足够大的泄漏电流,使开关动作。3.是不是由于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共用且保护零线由断路器的负载侧的零线引出而引起的。漏电断路器的负载侧的零线接地,会使正常的工作电流直接通过保护零线接地而不经过工作零线,使开关漏电保护动作。
六问:为什么漏电断路器使用不久就发生拒动作?
  答:首先是漏电动作电流选择不当,断路器动作电流选择过大或整定过大都将造成断路器拒动作。其次是产品质量低劣,互感器二次回路断路等质量缺陷可造成断路器拒动作。最后还应看一下是不是安装接线的错误。

网友A:
谢谢楼主的介绍,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介绍,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