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LSoft2.30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3-08-28):
WPLSoft2.30软件仿真需要怎么设置?前几天还能在线仿真,昨天用的时候怎么触发输入都没反应了。也没改过啥设置啊,各位帮忙看看咋回事呢。程序可以写入PLC,也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软件不大,安装很方便,卸载后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大,安装很方便,卸载后重新安装。

我听别人说的也是这个方法。问题是不知道现在仿真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运行PLC啊 看看软件的状态栏 是RUN、还是STOP  如果是STOP 那就点一下上面那个小手一样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运行PLC啊 看看软件的状态栏 是RUN、...

应该不是,当初我都点过试了的。按秦君说的卸载重装了一遍,现在好了。以后会小心的

网友C:
把杀毒软件 安全卫士啥的退了  再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运行PLC啊 看...

以前使用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PC反应慢,一次性多次双击图标打开,软件就会“崩溃”,表现的症状就是打开软件后编辑界面闪一下就会自动退出。重启电脑还是那个样子。

你说你能找出什么原因?只能是不再纠结,干脆利落重装。

与动辄600多700M的西门子200编程软件比较,就那么一点东西,能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算不错了。就那样将就用吧!

网友D:
似未遇到过该情况。

遇类似问题,我看不少都是问题解决后就可以了;

当然,若能够大致判断一下原因,对预防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