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I/O地址

楼主(2013-08-28):
三菱PLC的I/O是怎么定义地址,如Y0的地址是多少?谢谢

网友A:
Y0的地址是Y0。

地址与名字相同。

网友B:
小型机如FX的,输入从X0开始,X0-X7,X10-X17......输出从Y0开始,都以硬件的顺序从小到大。

中大型机如Q系列,X/Y的址址是“PLC参数”选项里任意设定的!

网友C:
产品上的I/O接线端子名字与程序中的名字一致,都是8进制标示,如X0-X7,X10-X17,X20-X27,Y0-Y7,Y10-Y17这些是FX0N-40MR上的I/O端子名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2013-12-07):
小型的是8进制,大的是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