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朋友帮忙看看这段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3-08-28):
PLC型号三菱FX0N-40MR,是YAMAHA贴片机上的1.2m灯条板的传送系统(进板-打板-出板)的改装程序

很急啊,望懂的朋友帮忙看看,这段程序我只能看个10%,很多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麻烦看懂的朋友解释下

网友A:
步进指令加普通逻辑控制,看了半天没有看懂啥

网友B:
说说你哪些看不懂呢,开关信号位置都画好了呀

网友C:
我也看不懂。。。。。。。。。。。。。。。。

网友D:
从44步到结尾走步进,对照实物X、Y,应该很容易看懂啊,我昨天到现在才看SFC编程,也容易理解的

网友E:
X11是手动/自动功能,只是分成两大部分,步进指令就是自动功能,而普通的逻辑控制是手动功能。这程序一点不难。

网友F:
对照输入,很好看的啊

楼主:
哦,步进功能怎么理解啊,如果说上一步中的SET一直没有执行,是不是就卡在上一步了,就是说PLC就没有周期扫描了,程序和机器都停在这了,知道SET执行后就跳到STL这一步的程序段了,直到RET才回到正常的扫描周期?是这样理解吗,谢谢大家解答啊

网友G(2013-10-28):
应该很容易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