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变电抗器接地?

楼主(2013-08-28):
我看到某600MW电厂,500KV主变压器中性点电抗器接地,限制短路电流吧?但为什么电抗器,不是电阻什么的?

网友A:
跟运行情况有关,要按电网运行要求设计。

比如,现运行的变压器是YNd  , 电阻怎么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运行情况有关,要按电网运行要求设计。比如,现运行的变...

能够电抗器接地,就不能把电抗器换成电阻器吗?

楼主:
都是为了抑制接地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跟运行情况有关,要按电网运行要...

 d形接线,电阻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