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 电气技术改造小方案

楼主(2013-08-28):
斗轮机加装工业无线控制系统

  目前各分公司所使用的堆取料机在设计的控制上有堆料、取料、主胶带运行、停车、胶带堆料、运行、故障、调堆、联锁等一些控制点到DCS和联锁设备,采用卷盘电机带动卷盘对控制线进行收放,这种方式在使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楼主:
1、控制电缆故障率较高,在使用中经常因控制电缆线损坏引起故障停机。目前因为控制电缆故障,煤堆料机电缆损坏已无法使用。出现断线故障无法及时反馈到DCS和所联锁的设备,只能操作人员手动停机,容易因操作时间差引起物料堵塞等故障,严重的时候还会碰到人,造成伤亡;或者堆料机取料机相撞,造成大的财产损失。
2、卷盘电机在使用时因其工作性质电机时刻在起/停状态,工作中发热比较厉害,有的时候还得要另加两台风机对其进行降温,卷盘电机在工作中故障率较高,卷盘故障造成的故障停机 占堆取料机故障停机的1/4。
3、目前使用的滑环很容易出故障,容易进灰尘导致控制信号时有时无,影响生产,有时候还会错位,导致短路,烧坏设备。
4、目前煤堆取料机的卷盘电机使用二台3KW电机,年消费电费2×3KW×24H×310×0.6元/KWH=2.6万元/台。

楼主:
如果采用工业无线控制系统,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因不使用卷盘电机煤堆取料机年节约2.6万元/台。按使用三年,共能节省电费7.8万元。
2、 电缆线大概有300米长,按照每年更换一次,一次6000元,三年共能节省资金1.8万。
3、 滑环是比较容易坏的地方,一个滑环的成本大约是5到10万元,而且定货周期长。
4、 卷盘电机大约两到三年要更换一次,电机大约要8000元一台,两台要1.6万。
5、 维修时间和维护量:更换一根电缆,需要4—5位工程师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还有每年要更换维修其他部件的工作量,需要数位一线工程师为他做大量的维护工作。

楼主:
  改成无线控制系统后,因为该系统在使用时采用无线通信的方式,目前堆取料机上所使用的电缆盘卷可以拆除,从根本上解决了控制电缆、电缆卷盘、卷盘电机、滑环等故障所引起的停机;节省非常可观的费用和人力物力,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用了“工业无线控制系统”后,可以直接把所有的信号全部用无线来传送,安装改造一次到位。每年省去的电费即可以完成改造的费用,即可以节能减排,又可以省去以后买电缆、电机、滑环的费用,并可以不用再维修电缆、电机、滑环,还可以省掉大量的维护。
       综上所述,建议对公司使用的堆取料机的控制联接改造为无线控制方式。南京光岳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工业无线控制系统就是专业针对电厂、水泥厂的堆取料机无线改造的一款产品,该产品自研发成功后在全国很多大型的企业已经得到很好的推广应用。

网友A: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