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判断发电机震荡还是系统震荡

楼主(2013-08-28):
从现象上如何区别判断

楼主:
发电机震荡时,电流,功率,电压等参数波动严重,伴有声音异常等,,
若为发电机震荡,则另一机组也基本没多大变化,增加其他机组无功后,发电机震荡现象会减弱,离震荡机组越远,震荡现象越弱,系统基本没什么变化,也称为区内震荡,此震荡处理及时无大碍
若为系统引起的震荡,则并列运行的发电机都有相同的参数波动,且每台机组在同一时间内都有相同的现象,线路参数波动较厂用利害
当确认系统震荡时,运行人员严密观察线路参数变化,若随时间推移参数变化及声音越大时,则请求解列
若为发电机震荡时,运行人员减小震荡机组有功同时增加无功,利于拉入同步
一般而言,系统震荡比较严重,处理不当会引起非同期震荡,瓦解系统

网友A: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