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中断问题

楼主(2013-08-28):
松下plc程序 我想在程序里面设置中断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有效,我用 SYS1 ,M INT0,UP 和SYS1 ,M INT0,DOWN指令,为何下载到程序运行时会报错 显示运算错误 错误编号45

网友A:
直接在系统寄存器里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系统寄存器里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可以了

我想在程序里面设置 然后能在触摸屏里面改上升沿或是下降沿有效 控制系统有这个要求

网友A:
那你就自己好好的看看程序,肯定是什么地方写错了

网友B(2013-10-19):
贴程序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程序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贴程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