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V指令

楼主(2013-08-28):
在三菱PLC的GX Developer 软件中,如何实现把X0~X7的值送到M800~M807中,MOV指令如何用?

楼主:
MOV K2X000 K2M800这个指令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我输入的时候就是不行,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梯形图与指令模式输入图示如下:

估计是你直接输入指令造成的,它必须跟在一个触点之后作为“输出”行为(执行动作行为),不能写在前面作为条件。

楼主:
我是跟在一个触点之后的啊,就是不行,RS指令也是,是不是我的软件没按好的原因

楼主:
我试过了,我换为Q系列的CPU就行了,是不是FX系列的PLC不行

网友B:
能上图最好就上图。免得很多事情说不清。我不相信fx会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梯形图与指令模式输入图示如下:    估计是你直接输入...

按照秦君所说。。。

网友D:
  刚刚做过实验,在原来 FX0S 的 PLC 程序上做实验,可行的,但是 M800 太大

网友E:
不同型号的PLC寄存器地址数量、程序容量都不一样;软件里都有系统参数的,最好再查阅一下随机手册。

网友:
将目标地址换一下看看,有些地址是专用的;

网友F:
很好理解的呀,多玩玩

网友G:
楼主,M800超出通用M存储区了,建议换成400以下试试

网友H:
看了下FX1s使用手册,M0-M383一般用,M384-M511保持用,楼主如选FX1sPLC显然软元件已超范围。

网友B:
有证据显示楼主正在使用1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