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测量PLC程序

楼主(2013-08-28):
写一个电机转速测量的程序,需要怎么写?我是一个菜鸟,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和实践,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程序要求:在电机皮带盘上装一凸块,利用光电开关感应,测量电机每分钟的转速,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转速计数。触摸屏有计数复位

现有设备:FX2N,MCGS触摸屏7寸,光电开关

网友A:
在电机皮带盘上装一凸块,显示计数精度不高,我们都是装2个接近开关,

还要注意的是:接近开关需要选用屏蔽型的。程序里做的高速计数控制。

网友B:
1,先将设备硬件连接好,同意一楼的二个光电开关做信号计数会效果更好

2,将二个光电开关输入输入到 PLC 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点上进入采集信号

3,程序将采集到的 I 信进行处理就得到转速

网友C:
请教下为什么用两个接近开关的呢?是怎么动作的呢???谢谢!!!

网友D:
如果你用三菱或台达的PLC,有"SPD"指令,参考一下、还有公式。

网友E:
用一个光电(或接近)开关即可,用PLC高速计数器对其计数,再用PLC的秒脉冲时钟对其采样读取数据:先用秒脉冲前沿读取数据送入MW0,再用秒脉冲后沿读取数据送入MW2,再进行MW2 - MW0 运算,其差值即为电机转速。

网友:
用频率计算的方法;

粗侧一只光电或接近开关足够。精测使用编码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为什么用两个接近开关的呢?是怎么动作的呢???谢...

模拟编码器的原理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请教下为什么用两个接近...

 为了测正反转???可是不管正转 反转两个接近开关不是多有感应吗??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的回复及指教,谢谢!请问各位师付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样例啊,有的话发一个,邮箱132701366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