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MCCB

楼主(2013-08-28):
市场上现有两种结构的M1,一种是桥式触头结构,另一种是直杆式的。谁能说下这两种有什么不同么,分段能力什么的都一样哇。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什么,接触器吗?

网友B:
   MCCB???

农民工弱弱的问楼主说的是什么??

网友C:
这个mccb好像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指的是变频器前面的那个电源开关。

分断能力的话找说明书才有用啊。问人家,人家都要找说明书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什么,接触器吗?

貌似我说错了么,怎么大家一副不懂的样子,MCCB说的是,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啊。因为字数太多,所以就木打

网友D:
MCCB一般鬼子这么叫,就是断路器。楼主说的是施耐德的M1型吗?

网友E:
桥式的现在好像不多见哟!

早期国产DZ系列小电流用的是桥式的,桥式的由于是双断点的,不管怎么来说分段能力都应该更高,但显然成本也会更高。只要能满足分段能力的要求,单断点能够达到的话,何必要用双断点桥式结构呢。

楼主:
这么问吧,TM30和常熟CM1的原型是仿哪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