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是这样,我的数据寄存器D1,如果D1=7,也就是按位是111,那么我就输出Y3Y2Y1;

                                                     如果D1=6,也就是按位是110,那么我就输出Y3,Y2;

                                                    如果D1=5,也就是按位是101,那么我就输出Y3Y1;

依次类推!我应该用什么指令实现呢?

网友A:
可试一下传送指令MOV是否可以。

网友B:
 如果D1=7,也就是按位是111,那么我就输出Y3Y2Y1;没有 Y0 ?

三菱 的不会,SIEMENS 的好像可以MOVE ,也就是 DBWX 的数据位输出

网友C:
使用传送指令,将D区数据转为二进制码,传送给YB存储区

网友D:
对三菱的指令不熟。

网友E:
最好是用 或指令 D10数据或到对应输出口(Y10),这样可确保输出口的 Y4、Y5等的各个输出位状态不受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 有点眉目,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F:
用mov 指令就可以,例如第一个mov d1 k1 y1 ,当然y4也可以同时控制

网友:
也可用MOV指令先送到中间存储区(M或V),然后再输出。

我习惯于将手动、自动程序分开做,结果输出到中间存储区;在输出程序段再将手动、自动结果合并。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

网友G:
直接

LD M8000

MOV D1 K4Y001

END

就行

网友H:
如果只希望控制Y123的话。上面程序都是错的。有的plc不可以接受非0和4结尾的Y地址。是三菱的,我忘记是哪个系列的了。

不知道到楼主是否需要变更程序要求。如果只对3个位的话,还要用异或指令屏蔽一个位。如果plc不可接受非0和4结尾的地址,还要在异或之前移一下位。

网友I:
这个可以用所有可能性进行输出处理;

楼主:
还有这么多朋友顶贴帮助,谢谢各位了,搞定了

网友J:
怎么搞定的,贴出来.让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