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200KW拆机。

楼主(2013-08-29):
 油田拆回一台06年FUJI  G11变频器200KW,故障为输入模块损坏。因为维修费用问题将该变频器报废.

 对于主控板,可以通过内部的U参数更改来适配其他功率。而对于电源驱动板EP3957,该板子只能适用于132KW以上的变频器,

 关于电源驱动板的调整问题: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从132KW到220KW主板的基板都是一样的,仅有个别器件有所改变。

  一、是风扇,220KW的有四个风扇,该功率以下的是2-3个,不需要风扇的要用短接线短接信号端和地,即2-3脚,或者拆掉对应的上拉电阻CN16--R166,CN17--R167,CN19-R200 CN23--R201,不然报警OH1。

  二、是输出电阻,板子上编号R144-R155输出电阻根据功率不同来调整电阻,其中R144-R149为IGBT关断电阻,R150-R155为输出触发电阻。通常我们检测IGBT的时候栅极对地几乎是开路,而这些电阻阻值从1到10欧姆不等,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直流驱动而言,电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交流就不同了,尤其是高频,情况就大不一样,对于富士的2MBI300型模块,栅极间电阻无穷大,但是电容量是0.033UF,四个模块并联相当于一个0.12UF的电容负载,在10KHZ以上的载频中,由电容阻抗计算公式:Xc=1/2πfC 式中f是电源频率,单位是赫兹(HZ);C是降压电容容量,单位是法(F);Xc的单位就是Ω。等效电阻只有几个欧姆!接下来不说也明白了,电阻的功率和阻值已经很重要了。IGBT的栅极在5V以上能被顺利打开,而在20V以上容易被击穿。所以这些电阻无疑起到了分压和保护作用。220KW的板子上的电阻适配可以适用于之下的各种功率,因为板子上的TA79018限制了最大电压不过18V,不会损坏模块,你只需要考虑是风扇的误报警,但是小功率的就必须调整电阻的阻值和功率以防止触发电压因为阻容积分导致波形畸变,如果是你的变频器载频频率不高,比如就是2KHZ,直接小功率带大功率变频器也无妨,但是对于高载频,大主要表现就是有运行信号,而频率升不上去。因此要根据使用情况来判断,我建议尽量选用合适的电源驱动板,不更换电阻,除非你觉得你购买的电阻质量有保证,比如使用优良的金属膜电阻或线绕电阻,如果一旦电阻开路或者虚焊,会让IGBT不能关断,引起主回路短路。直接损坏模块,快熔等。

 请关注我的淘宝小店:北京泰丰科技。http://shop106025761.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