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PLC300和WINCC通信不上

楼主(2013-08-29):
           新手求助  PLC300和WINCC通信不上

1.手上现有的硬件。

  1. CPU是313

  2. WINCC是亚洲7.0

  3. 通信电缆是MPI   PC Adapter USB

  4. PLC可以和S7 SIMATIC Manager连接上。(下图找到的CPU和地址)

 5.设置 PG/PC 接口。

2.问题(通信不上,下边不知道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看,谢谢。)

     下边是我设置(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设置错误或没有设置)

   1.系统参数设置。(选择PC  Adapter MPI)

  2.连接参数设置。(2。0。0。2)

  3. 变量设置(只设了一个Q0.0)

  4. 运行画面。

网友A:
你的PLC的 MPI设置能截图看看吗?波特率设置多少?

网友A:
原来是必须要卡

网友A:
看下图就明白了

网友B:
回答很详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