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数值输入保持

楼主(2013-08-29):
请问威纶通触摸屏的数值输入功能怎么能让它断电后保持,我现在是用它来写脉冲数给PLC,但是每次写完关机然后再开机又要重新输入数值,请问个位大侠,威纶通有没有一个断电保持的数值输入功能呢?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正常都是用PLC的掉电保持区域

理解了就明白了

网友B:
人机不会保存数据,要把数据写入到PLC,然后设置PLC的数据保存范围,这样,掉电也不会丢失数据的

楼主:
恍然大悟啊,谢谢楼上两位大侠

网友C:
楼上你别那么快恍然大悟好不好,看完下面再恍然大悟吧。

威纶通的屏可以保存到RW里面可以保存到U盘里面。保存到U盘可以立即失电保持。保存到RW里面,系统听说是每分钟自动保存一次。但是没有在一分钟间隔里面保存的就会失电丢失。但是系统寄存器有一个点,置位了之后也可以立即保存。

楼主:
请问芳季老师,是这样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