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asy link功能

楼主(2013-08-29):
各位高手好!

        本人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同仁!

        现在想用EH3 plc,AB系列的伺服,及B系列的变频做一设备。想用EASY LINK功能实现部分功能,我做了一个实验:用LINK功能PLC和伺服通讯,只有一个从站,读取伺服反馈的脉冲,是连续变化的.

        现在想加进去台达变频,还用LINK功能,为从站2,发送频率及读取电流值,考虑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一直读取伺服的反馈脉冲,自动通讯时,读出的脉冲数还会是实时连续的吗?因为LINK 功能是搞完从站1再搞从站2,以此来推,来交换数据。

       某刻读出伺服脉冲为20,然后去读变频电流。(此时伺服还在运动),是不是此时脉冲数停留在20,等到下次读取伺服这从站时,数据才会刷新啊?????

      因手头没有变频,做不了试验,还请各位同仁,有类似经验的,探讨一番!!!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都读其他的不读这个了,那么它的值就是以前读到的值。

楼主:
哦哦,几天过去了,这么少人参与啊 ,那个中达的曹工,你给解释解释呗,要不又打你们的客服了

网友B:
如1楼所说,还有,你如果不是一家产品,最好通讯口分开,你不是EH3吗,EH3可以扩展一个485口的。这样你的当心就不存在啦。